三菱高速计数器的计数问题

楼主(2014-11-05):
公司有台FX2-48的老三菱,程序里用C237对接近开关的脉冲计数,计数脉冲为5个,最近老是误动作,启动程序,电机还没转,接近开关就有5个或者6个脉冲输入到C237了。对设备也进行了抗干扰改进,PLC也换过,但还是不行,请各位前辈提出意见。谢谢了

网友A:
用普通的计数器试试。用编码器时才用到 (高速计数器C237)。

网友B:
c237是高速计数器。改成普通计数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