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三菱PLC编程过程中过多触点就会不正常工作

楼主(2014-11-05):
请教大家:三菱PLC编程过程中是不是一个步号过多触点就会不正常工作?今天在编程时可能在一步中写了过多的触点,后来发现其中的时间继电器的时间在300毫秒中来回走,且时间继电器的触点不接通,在工具栏内检查程序又没有错,不知是什么原因!还要请大家明示!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意思是:如一个LD M1后面接了二十多个开关触点和时间继电器或线圈就出现了前面说的情况!

网友A:
条件满足,都会执行,可能是定时器用重复了,好好检查一下程序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B:
可能是定时器用重复了,跟触点过多无关,把程序上传上来才能发现问题,光说无法确认

网友C:
对呀,我也那样做过都没问题的,很正常的。可能是你的程序问题。

网友D:
有这回事?

网友E:
应该是程序哪里写错了,触点多少没关系!

网友F:
1、时间继电器可能双线圈了;
2、该时间继电器线圈前面的串联常开和常闭触点条件在程序扫描时出现了瞬间断开(或者瞬间被复位),最好在仔细查看该线圈前面触点的各个条件。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G:
剪图过来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多谢指点!编程工具内检查没有发现错误!今天有点小发现,程序在运行中有两步发生了交替工作造成,例如一个时间继电器设为K3另一个也设为了K2,利用了其一个自身时间继电器的动断造成,当K2则断开,K3时间还同有到又初交替工作时发生了丙个时间继电器都不正常走数现象!主要是自已是初学都,很多不懂!谢谢大家的热心指点!

楼主:
错误的程序截图!本人是初学者无师父教!只有些电工知识!请大家多多指导!多谢!这个部分写入PLCF运行监视就可以看到时间继电器的计数在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