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有哪些情况会让脉冲指令和定位定指令无脉冲输出,DRVI OFF

楼主(2014-11-05):
请教一下,有哪些情况会让脉冲指令和定位定指令无脉冲输出? 为什么接通DRVI 它还是OFF状态呢?

楼主:
先谢谢各位大师了!

网友A:
步进S10条件不满足吧,查一下是否M8145接通了

网友B:
一个通道,不能有两个drvi同时执行。

网友C:
2个Y0同时接通,PLC不知道一个哪个输出了,所以没有输出了

楼主:
图片里是两个,但是接通的只有一个!还是没有脉冲输出!

网友D:
断开就行了,S400常闭

网友E:
DDRVI可以无限制使用,光看你的截图中S10、S11都没接通,所以不知道是逻辑条件不满足还是你的指令使用错误了,你可以看一下M8340```M8349与D8340``D8349的提示。

楼主:
我截图时按钮已经松开了,程序没有问题,是软件出错了
有哪些情况会让脉冲指令和定位定指令无脉冲输出,DRVI OFF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