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40B故障

楼主(2014-11-06):
MR-J2S-40B上电后没几分钟就会报92,更换了新电池还是会报;后来换了新驱动器装上新电池,还是会报92;是用QD75M1定位模块控制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指教。。。(电池全新的,试过OK;驱动器换了一个新的,一个旧的)
秀逸清风

网友A:
伺服记忆数据已丢失,重新设定行程即可!

网友B:
电池连接线有没有问题。。我遇到的都是换了电池,等1两分钟就好了

楼主:
回了原点,驱动也换了,还是同样 的问题;
秀逸清风

楼主:
好久 没上线了,上次的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的帮助 (换了个伺服马达)

楼主:
向大家请教:设备突然停电后,再次送电,伺服原点就没有了,电池是好的;正常停电就不会发生这情况。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秀逸清风

网友C:
之前公司一直有这个问题,似乎与电池更换没有很大的关系似的,我个人认为是设置的问题例如行程限位什么的,
试着该一下轴的行程试试,

楼主:
设备一直在使用,暂时还没有试;有没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秀逸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