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PLC是否是高仿如何鉴别

楼主(2014-11-06):
近来,市场上出现了很多高仿的三菱PLC,该如何辨别,请大家积极发言。

网友A:
最可靠的办法是拆开看板。端子排上,假货铁片薄一点点;假货外扩存储卡接口一般不镀金。

网友B:
最简单的第一步就是看看有没有LOGO.。。。。。。

网友C:
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了。
我主要看做工如何,看线路板做工如何,封条如何,品相都不错的话,就算假的使用也没有什么问题,已经不再去计较这些了。

网友D:
很难,也有山寨超过原装,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