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6):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b,c

GetData(b,"Local HMI", LW,9011, 1)
GetData(c,"Local HMI", RW,1, 1)
if b==c then
SetData(b,"MITSUBISHI FX0n/FX2", M,0,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本人刚接触宏指令请教
有什么办法解决M0一直置位的问题呢?
要求是9011和RW1为1是输出,不为1时关闭

网友A: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b,c
bool on=true,off=false
GetData(b,"Local HMI", LW9011, 1)
GetData(c,"Local HMI", RW1, 1)
if b=1 and c=1  then
  SetData(on,"MITSUBISHI FX0n/FX2",M0,1)
    else
      SetData(off,"MITSUBISHI FX0n/FX2",M0,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 下载积分:+2(jqryygyjcf)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大虾的回复!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b,c
    bool on=true,off=false
    GetData(b,"Local HMI", LW,9011, 1)
    GetData(c,"Local HMI", RW,1, 1)
    if b=1 and c=1  then
      SetData(on,"MITSUBISHI FX0n/FX2",M,0,1)
        else
          SetData(off,"MITSUBISHI FX0n/FX2",M,0,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if b=1 and c=1 fhen编译不能通过if语句没有配对的then请问大虾如何解决

楼主: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b,c
    bool on=true,off=false
    GetData(b,"Local HMI", LW,9011, 1)
    GetData(c,"Local HMI", RW,1, 1)
    if b==c  then
      SetData(on,"MITSUBISHI FX0n/FX2",M,0,1)
        else
          SetData(off,"MITSUBISHI FX0n/FX2",M,0,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经过深入研究终于解决

楼主:
    感谢wwjfsk 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