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海华腾V5变频故障

楼主(2014-11-06):
现在有一台蓝海华腾的变频器,V5-H系列,7.5KW,运行了一年左右,面板跳出OUT3的故障,变频无法运行。查了说明书也没找到,求助一下各位大神,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变频器故障表第15项不就是e.out吗,就是这个去查。
采用端子起停控制,只接了X1,还有就是继电器报警输出,另外用模拟量调速,没接别的线了。和这个15项应该没关系。原来都开得好好的。
下载积分:+1(fjqz00) 热心助人!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