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6):
大家好!

又来麻烦各位了,关于GT Designer 2的版本想咨询以下几个问题:

  问题1:目前GT Designer 2 发布的最高版本是哪一个?

  问题2:各版本之间怎么区分是较新的版本还是较低的版本?

  问题3:GT Designer 2在功能上较高的版本完全兼容较低的版本吗?

  问题4:为什么我用GT Designer ver.2.101F版本的软件下载使用GT Designer ver.1.28E制作的程序下来没法打开呢?

网友A:
问题1:目前GT Designer 2 发布的最高版本是哪一个?
答:目前最高應該是2.112S
  问题2:各版本之间怎么区分是较新的版本还是较低的版本?
答:看具體的版本號

  问题3:GT Designer 2在功能上较高的版本完全兼容较低的版本吗?
答:按里講高版本的兼容低版本的,但這個要保障主版本一樣

  问题4:为什么我用GT Designer ver.2.101F版本的软件下载使用GT Designer ver.1.28E制作的程序下来没法打开呢?
答:你的GT Designer ver.1.28E這個軟件應該是GT Designer ver3-1.28E吧?GTD3和GTD2是兩個不同主版本的軟件,一般GTD3版的可以開啟GTD2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目前GT Designer 2 发布的最高版本是哪一个?
答:目前最高應該是2.112S
  问题2:各版本之间怎么区分是较新的版本还是较低的版本?
答:看具體的版本號

楼主:
引用楼主hang_hu于2014-11-06 21:02发表的 GT Designer 2版本的问题 :
大家好!

又来麻烦各位了,关于GT Designer 2的版本想咨询以下几个问题:

  问题1:目前GT Designer 2 发布的最高版本是哪一个?

三菱的回答,不懂得一起学习~
您好!

  问题1:目前GT Designer 2 官网提供最高版本2.79H。

  问题2:2.之后的数字大的版本新。

  问题3:GT Designer 2在功能上较高的版本完全兼容较低的版本。

  问题4:ver.1.28E是GT Designer3的版本,GT2不能打开GT3的工程。

感谢您对三菱电机自动化产品的支持。
欢迎拨打400-821-3030免费技术热线,获取进一步相关技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