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年月日用什么指令进行加减法运算!

楼主(2014-11-06):
年月日用什么指令进行加减法运算!如上题,看资料有小时分钟秒的加减法运算,但不知道年月日用什么指令进行加减法运算?求各位大神指导下,谢谢!我就是要做一个比设定时间提前15天提醒的锁机功能

网友A:
一样的,和一般加减法一样

楼主:
比设定时间提前15天提醒的锁机功能,比如10号减15天等于-5,月份要提前一个月,能一样吗?

网友A:
我做过时钟加减的程序,他会自动进位的哈。比如10:30加2小时40分,会变成13:10分的

网友B:
使用时钟指令,加条件判断即可实现

楼主:
时钟加减指令资料上有,但年月日问了三菱技术支持也说没有
涉及到进位的问题

网友C:
PLC里有指令,也可以在HMI里用宏写

网友D:
可以先把时间转换成秒。然后计算就ok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DATERD D0】,用这个指令将时间读到相应的D0 D1 D2 D3 D4 D5 D6中,然后用+指令或-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