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需要设置驱动程序吗

楼主(2014-11-06):
三菱PLC与变频或者PLC之间通讯,需要通讯程序吗
看书上有几个程序,是关于PLC通讯的,
我刚学习PLC,请各位大能指教

网友A:
先确定用什么通讯协议,例如自由口,MODBUS,然后再设置通讯参数,最后根据通讯协议按格式发送与接收数据。。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楼主:
那上边那两个程序是哪的,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B:
i不用的,直接连接就可以了,但要设置一下屏幕上的RS232连接

网友C:
设置一下就可以了,通信程序是状态检查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在我终于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