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马达 在停止中有供电没有

楼主(2014-11-06):
我想了解下,伺服马达在走到某个位置,停下后,马达不带刹车, 还在给他供电吗?
如果有供电,那真正在运转中,是否有一个方向会断电。

网友A:
在供电。。
下载积分:+1(changyu0330) 热心助人!
小侯

网友B:
一般伺服馬達送電上去後
會以激磁固定磁場把軸心鎖住
附加電磁剎車的是要伺服停止或無電狀態下
伺服軸心鎖死
在運轉前要將電磁剎車解放掉不然軸心無法轉動而過載
馬達運轉時就三相交流變換帶動磁場轉動來轉動軸心
下载积分:+5(changyu0330) 热心助人!

网友C(2015-01-23):
二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