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钳流表测电流的小问题

楼主(2014-11-07):
一个配电柜,里面就接有PLC模块,变压器,和直流电源。。。。主空开下来就在变压器和直流电源上了,然后用钳流表测主控开下的电流没有任何显示。。和解呢?

网友A:
变压器和直流电源的静态电流很小。如果你用分辨率低的钳形表高档位去测,结果就会像你说的这样,尤其是市面上几十块钱一个的低端表。
如果你执意要做,不妨多绕几圈试试。

网友B:
你的表精度太低,换一个好一点的!

网友C:
换表,有能测量4-20毫安的钳形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