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给伺服脉冲问题

楼主(2014-11-07):
PLC给伺服发5段脉冲,5段脉冲之间不能停顿,并且有加减速时间。如图。要用哪个指令。
PLSY指令没有加减速时间。
PLSR指令不是连续的,5段我用5条PLSR,但段与段会停顿。

网友A:
用信捷多段脉冲输出可以达到这个功能

网友B:
三菱FX系列可以用可变速运行(可变速脉冲输出)- PLSV指令

楼主:
1楼说的,有用过。但现在用的是汇川PLC

楼主:
2楼的这个,没有脉冲个数哦,只有脉冲频率。还有也没有加减速……。

网友C:
TBL可以试试,表格定位。

楼主:
感谢5楼,但是我用是的汇川H2U的plc

网友D:
用相对定位指令DDRVI指令也可以实现

网友E:
信捷的有这个功能,很好用

网友F:
我用的也是汇川的,已经实现了呀,可以联系我,我的邮箱:
62331195@163.com

楼主:
9楼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