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上怎么编写压力传感器去皮值的程序,就是压力传感器还没触碰到被测物

楼主(2014-11-07):
PLC上怎么编写压力传感器去皮值的程序,就是压力传感器还没触碰到被测物体或刚刚触碰到时有微量变化的数值,要把它清零,然后开始施压测量。以前的设备上有这个功能,是信捷编的,现在想用三菱的编写,还请高手指点一下(压力传感器到PLC是模拟量模块接受4-20mA电流)

网友A:
按清零钮时把去皮的值存入数据区,测量时把读取值减去数据区的值就OK

网友B:
同意二楼说法

网友C:
坚持原则,零点不变,实际读取值是绝对零点值。所谓的去皮其实就是设置相对的零点,也就是说你只要用实价测量的数据减去相对零点零点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