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自动清零的程序

楼主(2014-11-07):
跪求大侠指点,cpm2a带文本显示器,求一计数到一万自动清零的程序.急求!邮箱:2365688094@qq.com

网友A:
有一种思路。
把一些东西存储在掉电保持的寄存器里。
PLC的动作,需要比较这些寄存器得出。
必要的时候,用程序直接把掉电保持的寄存器全清光。

网友B:
2楼正解

网友C:
二楼的一千变一万就行了

网友D:
你可以用2个寄存器存折,大于1000除以1000,存到另外一个寄存器。。。然后比较=10的时候就是一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