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8):
我的电脑装不了8.86,现在装了GS-works2,plc中的程序是用gx8.86编写的,我用GX-works2读取再编写之后,还能用GX8.86读取编写程序吗?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在PLC读写没问题,GX-WORKS2兼容GX-DEVELOPER格式;GX-WORKS2编写的梯形图,保存GX-DEVELOPER格式,也可以用GX-DEVELOPER直接打开

网友B:
可以的,愉快的使用works2把
菜电

网友C(2015-06-06):
GX-WORKS2可以打开多种旧版本的格式GX-DEVELOPER也是可以直接打开的,我试过95年版本的程序也可以打开呢。

网友D:
可以的,保存的时候不要保存成gsw2的格式

网友E:
可以直接安装的,没有任何问题。除非使用A系列PLC,不然建议使用GX WORKS2 ,很好用的

网友F:
GX-DEVELOPE  8.113v好像,官网有的下,我现在是WIN7 64位安装成功了!

网友G:
如果确实需要用develope就装个英文版的吧

网友H(2015-07-15):
gx8.86不支持WIN7 64位系统可以安装GX-DEVELOPE  8.103H官网有下载的要不就安装GX WORKS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