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两个PLC通过以太网模块通信,怎么这设置参数?

楼主(2014-11-08):
PLC参数设置了,网络参数也设置了,两个PLC就是不通信(SD\RD不闪),GX也连接不上另外一个PLC程序,哪位大侠解释一下什么原因?网络参数分别要设置那些参数?

楼主:
没有做过?

网友A:
正在研究中,还没操练

网友B:
求高手指导下

网友C:
几年前,看我们工程师做过,表示没有问题,很OK 两台PLC 用以太网 设置好IP 后,都能在ERP 上随时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