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8):
请问使用gx-developer软件串口设置问题,怎样将com1改为我电脑默认的com4?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楼主1989xpp于2014-11-08 13:07发表的 请问使用gx-developer软件串口设置问题,怎样将com1改为我电脑默认的com4? :

请问使用gx-developer软件串口设置问题,怎样将com1改为我电脑默认的com4?      请高手指点一下。

在线——通讯设定中

双击PC侧的Serial USB,出现对话框后选择COM4.

[attachment=128316]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