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电气CAD2013里面的PLC参数元件时无法显示

楼主(2014-11-08):
我在打开电气CAD2013软件里面的PLC参数元件时,无法全部显示出来,只是显示图框。提示HP1W---未找到。请问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如何解决啊,谢谢了!

楼主:
好像刚开始装好软件时调用PLC参数时能完全显示,下一次就无法全部显示PLC参数模块的所有图形了,就提示提示“HP1W---未找到”,只是显示一个图框而已。请有知道如何解决的大师指点迷津啊,万分感谢!

楼主:
上传图片清晰说明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我的项目工程是以前2012版做的,之后由于电脑系统又重装了,软件也换成现在的2013版了,所以原来的项目工程里面的原理图调用的符号库的路径就不对了,需重新添加项目设置里面的原理图路径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guochunyi) 好贴好贴!

网友A:
谢谢楼主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B(2015-06-04):
楼主的电气CAD可以发一个给我嘛,谢谢
383268639@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气CAD可以发一个给我嘛,谢谢
383268639@qq.com
我也是在网上下载的,软件太大,不好上传,你也在网上去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