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PLC 上升沿有时触发不了

楼主(2014-11-08):
FX3U PLC LDP X1 OUT Y0 的程序
在电脑上模拟X1接通一下Y0可以触发,下载到PLC里面反复试验Y0有时输出有时不输出,触摸屏报警有显示故障报警,
各位觉得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A:
问题出在你的程序上。把你的程序抓图。
你的图片,和你的问题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你的程序上。把你的程序抓图。
你的图片,和你的问题不是一回事。
我只是按那问题说法写的,按图上程序写的就多了, 其实我图上和写的可以说明同一问题

网友B:
用SETY0保证行

网友C:
M92变成 SET M92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程序改了之后希望不要再出现此问题,
同样的程序有时出现这问题有时不出现,输入接的是热继电器又不是编码器,上升沿感应不到输入信号看来产品质量有待检测了

网友D:
分开写,不要并,

网友E:
上升沿可以模拟的吗,我用8.86的老版本软件是不行,从图看你应该也不是用新版软件编的,还有楼主你的学习态度相当不行,guochunyi 版主说了问题出在你的程序上。把你的程序抓图。
你的图片,和你的问题不是一回事。
你不听取人家的意见,你不听人家的建议,那你还求助干嘛?

网友F:
从图上看,用上升沿来触发一个线圈,只接通一下,扫描周期快的,基本看不到有反应,改成SET来置位线圈才会一直有输出的

网友G:
你没有自保持下。。。

网友H:
改成A接再-----[PLS M92]試試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