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Developer8.安装问题

楼主(2014-11-08):
下载后,点.EXE没有反应,安装环境的.EXE同样。具体什么问题。系统XP SP3纯净版。刚做了系统。

网友A:
换电脑公司的系统吧

网友B:
有二种可能:
1,目录太深
2,中毒
不过还是建议你装GX WORKS2 :
http://down.ymmfa.com/?id=362
这个没那么多问题

楼主:
GX WORKS2 我已经安装了。原先的程序怎么转换过来。

网友C(2015-08-18):
换个版本重下,也许你下载的安装包出问题

网友D:
解压出来是这样,求指导怎么装着软件

网友E:
先打开ENVMEL子目录, 安装SETUP. 然后安装GX-DEVELOPER下的SETUP即可。注意安装目录,最好是根目录无中文字符。

网友D:
感谢感谢,俺新手

网友D:
SETUP,打不开帮忙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