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FX3UC超过256点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4-11-08):
如题,现在系统主体是FX3UC-96MT/D,加了扩展,但系统允许的扩展到256点,怎么样才能打到所需要的384点呢,加远程I/O能实现吗?大侠们能不能贴个详细的硬件配置。!

网友A:
加CC-LINK主从站模块,组成远程设备站

网友B:
哎~我怎么说你好呢?
配置如下图: [attachment=128326]
然后接远程模块。AJ65SBTB1-32D(32入),AJ65SBTB1-32T(32出)
不知道你在哪里看到我的电话,给我打了2次电话求助。方案我已经告诉你了,你就是不听。
你不是说没有FX3U-16CCL-M么?我说有,就是有。你看看下图是什么? [attachment=128323]
[attachment=128327]
下次超过200点的直接上Q系列,省事。

楼主:
好的,谢谢啦。远程模块应该不止这些吧,可能还需要2个

网友C:
如果IO点太多,直接挂远程IO 模块,3U 的扩展就不要用了,费事, 如果不考虑成本,就像上面说的,直接上Q

网友C:
远程模块 输入,输出 有32点,16点的,还有输入输出混合模块, ,

网友D:
384点还用3U?!不是自找麻烦吗?用Q系列或者L系列都很简单

网友E:
用Q太浪费了,直接上国产和利时,可以扩展20个扩展模块

网友F:
我们用Logix5000系列。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G:
加CC-LINK主从站模块

网友H:
FX3UC用到256点 佩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