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写个一键控制启停的程序,三菱的,越简单越好

楼主(2014-11-08):
[attachment=128324] 如标题,我用计数器做了一个,不知道还有没有更简单的指令。

网友A:
用交替输出ALT指令简单的很

网友B:
使用取反指令

网友C:
LD X0
ALT Y0

网友D:
LD X1
ALTY1
END

楼主:
谢谢大家,呵呵,没用到这个指令过,

网友E:
我能弱弱的说一句:ALT要用上升沿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能弱弱的说一句:ALT要用上升沿吗???
弱弱的回你一句,如果前面的执行条件是常开常闭,他会过一个扫描周期,反向一次,所以如果你只是按一下反一下,那么,最好的方式是用上升沿,当然下降沿也可以用,只是下降沿就是你按下后,松掉的瞬间才会执行,你再按也没有用,只有你再按后松掉,状态才会变换。

网友G:
用ALT可以了!不用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