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N-R2通信模块程序求解答!

楼主(2014-11-08):
数显游标卡尺测量数值通过QJ71C24N-R2接收!但这步程序的作用不理解?有什么功能!请高手解答!

网友A:
你没好好看手册
传送字符:A 到D81里
结束符D85
D70=K2表示用的第二个端口
D71=0,自己看手册
d72=5 发送5个字
U9 插槽号

楼主:
感谢您的帮助,A送到D81是什么目的啊?本模块的功能就是
传输数显卡尺的当前数据!这点还是疑惑!

网友B(2015-02-07):
D71=0 意思是传送结果存储软元件清0

网友C:
U9不是插槽号
是模块起占用字始字地址编号

网友D:
那怎么实现1:n通讯呢?

网友E:
1:N 通讯看你的通讯协议啊,变换相应的从站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