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MX opc server连接出错

楼主(2014-11-08):
大神帮帮忙 如题 为啥PLC monitor utility 最后一步 软件就卡主不动了

网友A:
系统版本,软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版本,软件版本
我用的 win7 x86 软件4.2的 请问有更高版本吗

网友B:
simulator没启动,打开个梯图或其他程序文件,运行simulator就可以了。

网友A:
3楼说得对

网友C:
三菱仿真软件重新安装再试一试看!
David
求助 三菱MX opc server连接出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