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8):
三菱日文版plc编程软件如何安装,工程环境点了安装没反应是什么情况,还请高手解答,谢谢,急

网友A:
要日文版本的系统才行的  如果是日文系统就把安装软体包放到桌面上安装

网友B:
引用楼主xuhanmin于2014-11-08 23:23发表的 三菱日文版plc编程软件如何安装 :
三菱日文版plc编程软件如何安装,工程环境点了安装没反应是什么情况,还请高手解答,谢谢,急

为何一定要安装日文版的?你的操作系统是?

楼主:
我们有用一些日本设备,有好多程序是日文版的,中文版软件读出来就乱码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日文版本的系统才行的  如果是日文系统就把安装软体包放到桌面上安装

那中文操作系统就没办法装日文版的编程软件了吗?

网友C:
把控制台裡的地區及語言選項中進階改為日文重開應該可以,試試看吧!
或是去下載NTLEA NT 0.9.3.0來裝,應該就可以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