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9):
FX2N--2DA模块程序如图,把D300赋值5,D302赋值8,模块输出是10V,
不是D10赋值4000模块输出10V吗,为什么40就输出10V呢?
问题出现在程序的哪呢,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A:
监测一下D10,按照图中的程序不是40.

网友B:
监测一下程序D10的数值,图中没有看到D300和D302的值,不知你传了多少,最好实际监测一下数值来看看,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监测一下程序D10的数值,图中没有看到D300和D302的值,不知你传了多少,最好实际监测一下数值来看看,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

监视了也是40

网友C:
非常有用,谢谢了

网友D:
解决了没啊?

网友A:
2DA上有电位器可以调整偏置和增益,动过没有?

网友E:
IOUT和COM要短接!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