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M -DR10UE与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14-11-09):
师傅们 ,本人近得此PLC一个与PC无法联机。试过;2-3 3-2 5-5 不行 4-3 7-2 5-5 也不行 。望指点,谢谢。

楼主:
有的急了,谁能帮帮忙,在此谢过

网友A:
屏蔽线接一下就可以了 2-3 3-2 5-5 铁壳-铁壳

网友B:
估计你的PLC串口坏了,应该就是2--3 3---2 5----5

网友C(2014-12-11):
plc有问题吧,看看第二个拨码开关在什么位置。如果还不好,那就是PLC内部OS丢失

网友D:
你是无法联机?还是无法下载?看看有没有加密吧,LG被加密了就会整死你

网友D:
没有原加密的程序你死也连不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