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DL-RS1A的写入指令SW怎么用

楼主(2014-11-09):
工控大侠:基恩士DL-RS1A的写入指令SW怎么使用

楼主:
都没有人解答,看来只有找基恩士客服了,谢谢大家来过。

楼主(2015-08-24):
欧姆龙PLC基恩士测量单通道的,也可以做多通道
描述:欧姆龙PLC基恩士测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串口软件调试了 RD SD灯都能够闪烁但是没有数据反馈?什么情况呀 求大神指教,谢谢
说明有数据发送,可能是你的数据格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