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给伺服脉冲要用哪个指令

楼主(2014-11-09):
如图,要有加减速用PLSR会一停一停的,
用PLSY惯性太大,不准
有什么办法,
各位大哥怎搞……。

网友A:
描述的不够清楚,从200转倒300转是靠什么触发的

楼主:
第一条发送完结的标志

楼主(2015-08-13):
各位大侠,要怎么学习工控机啊,
厂里有一大型设备要用工控机,不知从何下手啊,
要哪些东西?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设备呀,楼主,你这个用速度控制模式才好吧!
QQ:532904130

网友C:
使用东元PLC这个问题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