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PLC与J3伺服定位不准

楼主(2014-11-09):
我用一台3UPLC控制J3伺服(40A、位置模式)正转10000脉冲,然后反转10000脉冲;这样连续几次后电机无法回到原位,相差2毫米(再多几次误差更大)各位大侠请教这个该怎么处理
现在的情况是回原点后前进10000脉冲但只跑了9992个脉冲,返回后跑了10000脉冲(8);再次前进又少了8脉冲(9984);再次回来也是10000个脉冲(16)定位方式是直接发的脉冲(PLSY)

网友A:
正反转是有误差的,因为丝杆有精度误差,就是间析,精度是电气和机械来提高的,机械精度不度,光是电气提高是不可能的,如果老是正反转的,可以在电气上加上反转的补充脉冲量来减少误差。每差向相反运动时加上这误差脉冲量来离补就行了。

网友B:
错!丝杆往复运动理论上是没有误差的,不管其精度如何,误差只是表现在单程,返回后就还原,侧隙也只是固定范围内误差,不会越跑越远(或近)

网友C:
LZ 用的是相对定位还是绝对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