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运动控制问题

楼主(2014-11-09):
我有一台钻孔机,钻孔工作完了之后回原位,有时候不能回原位的0位,有时候每次回原位都会差一点点,这样每次工作下来累计回原位的误差就越来越大了,机械部分没有问题,我想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误差,谢谢大家

网友A:
Z脉冲回零 搞定!

网友B:
加原点信号,光电或接近开关之类的

网友C:
如果没有限位的话加限位吧,一般是欧姆龙EE-SX671,有限位还是不准就加Z相信号回原点吧
伺服运动控制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