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协议通信时什么意思

楼主(2014-11-09):
自由协议通信和无协议通信分别是什么意思?
无协议通信是否和MODBUS通信冲突?

网友A:
一般RS 通信协议都是标准的,如MODBUS协议。都是规定好的 开头是什么,中间是什么 校验是什么等等。大多数生产商的通信协议都按标准的通信协议通讯开发以便于更兼容以减少编写通讯程序者的工作量。如有点生产商在原有的通信协议基础上开发出不同于一般RS 通信协议标准,这就是无协议通信。那你必须了解他的通信协议内容。。。。。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哈

楼主:
略懂了,
专有协议是指FX PLC与自家的变频器或者其他控制设备来通信。而无协议通信就是 自由通信,选择无协议通信后需按照控制设备的协议,如MODBUS,以太网等协议的格式,接口来通信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