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解释下三菱Q172运动模块的程序

楼主(2014-11-10):
//AXIS1--AXIS8 JOG
SET M3202=M1*!M3203*!M2001
RST M3202=!M1
SET M3203=M2*!M3202*!M2001
RST M3203=!M2 请问下这程序是不是从右手边开始看了 例如第一段SET M3202=M1*!M3203*!M2001 是不是M2001 和M3203通了M1才可以接通 还有就是怎么要在前面加个(!号)是什么意思是常闭吗. 还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举例:OUT M100=X20*!M30 //X 20为ON且M30 OFF的时候M 100 SET,其他的状态RST
查下手册有关这些继电器的定义,再看时就容易了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