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0):
设备是旋转运动,是按一下启动开关,步进电机就转动270度,但是步进电机一通电就偏移原来的位置或者下班后电机被外力动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不加原点感应器怎么让步进电机一上电就回到原来的位置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A:
还是设备加制动刹车吧,不靠电气

网友B:
一般要回原点的,你是为了省钱还是不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要回原点的,你是为了省钱还是不好安装?

不是省钱,确实是没办法安装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C:
这个功能在程序里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能在程序里就可以实现

怎么实现?可否请老兄说一下思路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楼主:
看来必须想办法改机械才能满足要求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D:
一般要回原点的,我也是!

网友E:
你不给PLC知道哪里是原点他怎么回啊?难不成你装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F:
没有反馈,怎么让系统知道哪哪是原点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给PLC知道哪里是原点他怎么回啊?难不成你装绝对值编码器?

有道理,编码器是有,是增量式编码器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G:
利用编码器的Z点,开机的时候就用高速来搜索Z点,搜到了Z点后再低速反转到Z点停止。

网友H:
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I:
楼主可以多试几次看每次上电的时候位置有什么规律,然后开机发脉冲把它补偿回来。

网友J:
原点和编码器,选一个,别几把纠结

网友K:
步进电机不带编码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以多试几次看每次上电的时候位置有什么规律,然后开机发脉冲把它补偿回来。

没有用的,因为每次的位置都不一样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步进电机不带编码器吧?

闭环的有带啊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L:
在你原来的程序前面加上两行:

设定原点坐标

上电反回程序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