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如何添加声明

楼主(2014-11-10):
大家好,请教下如何在图中1,2,3处添加注释声明(如程式左侧的参数设定)。感谢赐教!

网友A:
看看这里。看看这里。看看这里。

网友B:
你知道找到注解处,就有声明。排在一起。找菜单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里。看看这里。看看这里。
我的意思是在程式的右侧并联处每行加入声明,我加了行1,行2声明之后它会显示到行1左上侧了。而不是在行1,行2上面。

网友C:
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样
耶!非常感谢!
三菱如何添加声明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