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同时跟变频器和温控表通讯

楼主(2014-11-10):
我想通过读取温控器的测量值 然后通过数值比较来设定变频器的运行频率 本人小白 只了解单台的变频器通讯 不知道这个怎么搞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將溫控器輸出(例 4~20mA) 直接接到 變頻器 4~20mA 輸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溫控器輸出(例 4~20mA) 直接接到 變頻器 4~20mA 輸入
恩 我知道这样做最简单方便 我主要是想了解这个通讯过程的 而且领导还非要这样

网友A:
兩種方式 :
1.將溫控器輸出(例 4~20mA) 直接接到 變頻器 4~20mA 輸入
另外將溫控器輸出接入PLC AD模組監看。
由溫控器(PID)控制變頻器。
2.將溫控器輸出(例 4~20mA)直接接到 PLC AD模組
將PLC DA模組輸出訊號接到 變頻器 4~20mA 輸入
由PLC (PID)控制變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