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的中断问题求解

楼主(2014-11-10):
请教关于中断的问题,一个自由通信接受指令的程序,无法上图,是书上最简单的一个自由通信接受例题。
ATCH是中断连接,允许中断事件。
1、那么为什么后面要跟一个ENI开中断指令?ATCH本身不就允许连接吗?
2、ATCH为什么用SM0.1连接?首次扫面一次,那中断不就只能进行一次了吗。
3、怎么进入中断子程序?是通过哪个指令?又是怎么出来的?是完成中断子程序自己就返回主程序继续运行么?
4、连接中断后,中断子程序里面又要写什么呢?
5、还说有SMB34的时基中断,是定时循环进入中断么?

网友A:
ATCH设置接收中断,然后开中断,SM0.1初始化是为了将相关参数值写入PLC对应的存储区(初始化数据),中断时是时间中断,smb34赋值为10 ,表示10ms中断周期,即每10ms进入中断程序,完成后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