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0):
三菱变频器5.5KW带个压平机以前送料速度每分钟50M,现在要改每分钟75M。不改机械方面只换电机和变频器可以吗?

网友A:
可以调高频率试试

网友B:
引用楼主yushli2002于2014-11-10 15:46发表的 变频器速度控制 :
三菱变频器5.5KW带个压平机以前送料速度每分钟50M,现在要改每分钟75M。不改机械方面只换电机和变频器可以吗?

如果你以前用的频率就是50HZ的话,那么你现在只需要将频率调高就可以了!不过这个速度是可以达到但是这个力够不够那就看你自己的了!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调高输出频率,观察电机是否过热,如果温升不高就不用换电机与变频器。

网友D:
最好采用变频电机

网友E:
应该从后往前推算,先确定需要多大的扭矩,机械部分不变是否能承受,最后推算出变频器的容量,至于调速不是问题。

网友F:
如果现在频率是50hz50米,你可以把频率调到75hz,可以到达75米,可以先试试看,普通电机可能有发热现象,也要考虑力度是否够,频率高速度是上去了,扭矩会下降。

网友G:
单调高频率试下,要注意娈频器会不会过电流报警。

网友H:
如扭矩不够加大启动力矩,加大一点定子压降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