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怎样判断是丝杆还是线轨发出的异响(急)

楼主(2014-11-10):
各位老师大家帮帮我,最近有一台robot的Z轴运行是发出异响,由于客户停机检查时间不是很充足,所以只能简单的拆开护罩,用螺丝刀靠着听一听两端轴承及丝杆螺母的声音,没有听出具体是那一个不份的问题。线轨滑块部分有检查,没有明显的刮痕,声音是随着工作台的移动而移动变化的,越到Z轴上面声音越大。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比较准确的判断出问题的所在。

网友A:
直接换丝杆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丝杆就可以啦
我也知道更换测试就可以知道问题了! 可是客户要求准确的判断,如果问题不在丝杆 更换下来客户是不同意在装回去的,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在不做更换测试的前提下来判断异响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网友B:
声音越来越大,而且越往上声音越大,极有可能像1楼所说,丝杠有问题,建议楼主把速度放慢一点,试试看,也不排除私服系统或者丝杠螺母却润滑油所致

网友B:
客户要求准确的判断,这个应该可以理解,谁都不愿意为了一点故障而大面积更换配件,但是机械的东西是环环相扣的,判断错误也在所难免,客户想解决问题,应该配合厂家,一起把问题处理好。

网友C:
机构如果没有干涉的地方,最有可能坏的就是轴套,里面的弹珠脱落,或固定螺丝松了,都会有比较较大的声音~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D:
丝杆没装好,一般是新机床才出现的。

网友E:
丝杆和机构脱开,然后滑动滑块就感觉的出来。至少我是这样判断的

网友F:
机构如果没有干涉的地方,最有可能坏的就是轴套,里面的弹珠脱落,或固定螺丝松了,都会有比较较大的声音~

网友G:
这个可以先加一点导轨油,一般加油后声音会减轻的。
以这种方法判断。

网友H:
同意4楼的说法,干工作不容易哦!

楼主:
请教各位有什么可以在不更换的情况下能判断的方法

网友I:
这种问题一般自能靠自己解决, 一般都是丝杆两端轴承 和丝杆故障居多。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这周我会去先做更换丝杆测试了!应该问题很快就会明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