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0):
看到发贴选项里有eview/威纶/pro-face  三种触摸屏品牌,我查了一个eview是国产的,威纶应该就是那个威纶通触摸屏吧台湾品牌,PRO-face我没查,问一问这三个品牌的优缺点,特别说一说国产eview在使用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功能性如何,因为查了一下这个牌子的价格好实惠,但担心稳定性和编程性,请用过的大师透露一下,谢谢!
交流才进步

网友A:
功能很强大,也好上手,我前后后用了有30几块威纶屏了,除了一块因为电源问题烧了通信模块,其他没问题

网友B:
eview/、威纶、pro-face  这三种屏的价格低、中、高,稳定性现在的屏多可以的一般使用没问题!

楼主:
如果稳定性都可以,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还用进口或台湾品牌呢,是不是编程功能上国产的成弱于它们
交流才进步

网友C:
EVIEW的前身是威纶的代理商,威纶依靠EVIEW拓展国内市场,后来EVIEW搞大了,踢掉威纶,所以早期存在既可以EVIEW上用的软件有可以用于威纶的软件,现在威纶自己做市场,改名威纶通。

EVIEW在威纶改名后,就改名为步科,一般对成本极度敏感的用户会考虑EVIEW,三家中EVIEW功能最弱。

威纶通的产品与Proface的产品相比,后者的产品线更全,小至低端屏,上至高端产品,都有,且早期台系厂商喜欢使用日货,所以Proface在台系厂商中使用还是较为普遍。

而一些国内厂商的老板曾经都是效力与这些台资厂商,所以出来自己单干的时候为了节约成本,会考虑威纶通。

所以,普通使用的话考虑威纶通,普通使用但对成本极度敏感的可以用Eview,成本上不会太在意却要较好的功能可以选用Proface。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EVIEW的前身是威纶的代理商,威纶依靠EVIEW拓展国内市场,后来EVIEW搞大了,踢掉威纶,所以早期存在既可以EVIEW上用的软件有可以用于威纶的软件,现在威纶自己做市场,改名威纶通。

    EVIEW在威纶改名后,就改名为步科,一般对成本极度敏感的用户会考虑EVIEW,三家中EVIEW功能最弱。

    威纶通的产品与Proface的产品相比,后者的产品线更全,小至低端屏,上至高端产品,都有,且早期台系厂商喜欢使用日货,所以Proface在台系厂商中使用还是较为普遍。

    谢谢大师的详细解答,
    交流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