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0):
比如有一个来回运动的小车,小车上装了一把喷枪,小车始终从A点匀速运动到B点,再从B点运动到A点做往复运动,在AB两点之间会有钢板经过,假设AB为3米,会有宽度在1米至3米的刚经过,现在需要一个检测钢板宽度的装置来控制喷枪喷漆,钢板不可能每次过来的时候都是在同一个位置,有可能偏向A,也有可能偏向B,但是要保证喷枪能有效的喷漆到钢板上面,不能浪费油漆。。应该怎么做检测钢板宽度呢,由于喷枪位置有油漆不可装在喷枪位置检测。。。

网友A:
你这个用一个检测钢板有、无的光电开关就可以了。
安装位置只需要考虑与油漆启动喷到钢板上的时间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用一个检测钢板有、无的光电开关就可以了。
安装位置只需要考虑与油漆启动喷到钢板上的时间差就可以了。

那喷漆的宽度怎么与钢板的宽度一致呢?

网友B:
是往复机吧!!  1 关电开关感应到   2编码器 记长度        编码器  装到 输送轴上!!

网友C:
这种方法在日本的喷涂设备运用很多,我帮助维修过好几条自动生产线,他们是采用的对射光幕(相当于很多的对射开关装在一条直线上)来测量经过的产品的厚度的,简单而且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往复机吧!!  1 关电开关感应到   2编码器 记长度        编码器  装到 输送轴上!!

钢板的长度是检测到了,但是喷枪的喷漆宽度还没有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法在日本的喷涂设备运用很多,我帮助维修过好几条自动生产线,他们是采用的对射光幕(相当于很多的对射开关装在一条直线上)来测量经过的产品的厚度的,简单而且很实用

可以讲得更具体一点嘛?要哪些硬件呢

网友D:
一定要检测宽度吗?转换一下思路也可以啊

网友B:
那就 没有必要了  你不可能几种 产品 参着放 !~!~
我们一般是通过屏来修改!!!

网友C:
日本的设备上就是进来的零件的长度高度是随机的,通过检测进行控制喷枪的运行的范围

楼主:
是的啊,不可能只能喷一种型号的钢板呀,也不可能每次都要人工调

网友E:
在A处和B处装激光位移传感器,测出钢板宽度和坐标。

网友F:
我是专做i喷漆机的,光幕检测,程序实现纵向与横向数据,1毫米一脉冲自动测宽自动定长。我是山东邹平的。

网友G:
在喷枪前面装检测元件(如光电开关),加上一定长度的机械零件,使喷枪喷出来的油漆不会弄到检测元件上为准,加上延时电路,使钢板走到喷枪位置开始喷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