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1系统UBS转232驱动安装失败

楼主(2014-11-10):
泪奔啊。。。。。找了一个下午都找不到。。。

网友A:
可能是驱动不支持WIN8吧
mythic

网友B:
PL2303正常,安装过程最好管理员权限,如果提示没签名的,可以先禁用签名安装
下载积分:+1(漫天血花) 热心助人!说详细点好吗

网友C:
还是建议用WIN 7系统省点麻烦多点安心

网友D:
应该没问题,联网自动搜索驱动试试!

网友E:
FT232的芯片可以通过Windows联网的功能。
PL2303的Win8驱动可以在其官网下载:
http://www.prolific.com.tw/TW/newsdetail.aspx?news_id=27

网友F:
请用管理员权限安装~

网友G:
继续用XP

网友H:
你要的驱动我有,我用人线就是你用的那种芯片

网友H:
此芯片不是台湾的PL2303

网友I:
win8.1正常用的飘过
下载积分:+1(漫天血花) 怎么搞

网友H:
你要的驱动在这里 FDT232
CDM v2.10.00 WHQL Certified.zip
下载积分:+1(漫天血花) 真诚感谢!

网友J:
有些32位系统,只能装32位的程序。最好是用XP和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