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在线等

楼主(2014-11-10):
我刚学习 编写了个简单的控制程序如下:
LD X0
PLSY K1000 K0 Y000 Y004
END
我把线接好了 Y0接脉冲 Y4接方向 然后COM端与控制台DOCOM相接
可是接通后听到伺服驱动器在响,但是电机不转 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怎么弄啊 我是三菱FX1NPLC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A:
y4不要! 这指令没Y4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B:
看伺服说明书吧。话说你有没有加电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