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4-11-10):
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脉冲命令为 ld m0 plsy d1 d2 y1 请问大神 当脉冲发完的瞬间 需要驱动一个输出来控制外接继电器 请问命令是什么 也就是说 当脉冲发完之后 我需要一个输出Y1

网友A:
用M8145驱动Y1就行了

网友B:
m8029脉冲完成后一个上升沿

网友C:
要么用指令监视辅助触点要么用指令结束辅助触点来控制,但是最好要加延时不然,伺服内的脉冲发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