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0):
各位大大,三菱q系列plc 两个plc通过QJ71C24N 的485口通讯 ,请问这个通讯频率是怎么定的?程序里写的么,还是模块有什么设置 定时通讯?

网友A:
引用楼主610481130于2014-11-10 19:30发表的 求教 三菱Q系列plc  串口通讯问题 :
各位大大,三菱q系列plc 两个plc通过QJ71C24N 的485口通讯 ,请问这个通讯频率是怎么定的?程序里写的么,还是模块有什么设置 定时通讯?

GX Works2
1.主畫面在左側工程中右鍵點選『智能功能模塊』→『新增模塊』
2.模塊類型:『序列通訊/數據機接口模塊』→模塊型號:『QJ71C24N』其他依模塊位置設定
3.在左方工程欄的智能模塊中找到QJ71C24N模組,點選:『開關設定』進行內部參數設定
4.由於使用RS485通訊,所以只需設定C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