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容量大小更换电机电流问题

楼主(2014-11-10):
大容量变压器更换为小容量的变压器,电机电流变大,咋回事?输出电压会变化吗?

网友A:
应该不会变的。

网友B:
变压器电压是否改变了?

网友C:
变压器输出电压调得低了吧

楼主:
大容量变压器使用浪费,所以换成小的。

网友D:
变压器,线路阻值引起的压降。

网友E:
说的不很清楚,大容量的变压器正常的话,小容量的不正常,肯定是变压器小了或变压比不对

网友F:
新换变压器输出电压的变化会引起电动机电流增大。

网友G: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同样的电压;不同的变压器;同样的电动机的电流确实有偏差;可能和容量大小有一点关系;

网友H:
电流是增大还是变小。

网友I:
新换变压器输出电压的变化会引起电动机电流增大
电压变小,电流变大吧?

楼主:
理论上是变压器大变小,电压会变小,电流会变大。但现在输出电压变化不大,电流却变化大。

网友J:
电压变了

网友K:
我很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L:
电压或者功率因数变了吧

网友M:
可能是变压器换太小了,引起电压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