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啊,不小心把松下伺服A4面板锁了

楼主(2014-11-10):
求助,急啊,不小心把松下伺服A4面板锁了,谁有什么办法。
顺便求控制器的相关资料,还有A4通信线的电路图和PANATERM软件。
谢谢!!!

网友A:
说明书也有图的,自己慢慢看吧,我前几天也是这样的,后面才搞好的
那能不能告诉我具体方法和图啊

楼主:
那求份说明书,能不能告诉我具体方法

网友B:
只能电脑链接了解了。其它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