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步进电机如何走四分之一圈!!

楼主(2014-11-10):
我是冒牌电工来的,只会看图纸接线,之前接过PLC的线路。现在主管叫我参照样板写出那个程序出来,我不会啊!!这几晚都在看学习资料,每天晚上看一个多小时,似懂非懂的这样。手上也没有PLC测试,求高手给点例子参考参考吧!!很急的!!
我看样板,找到几个关键开关
1、有个感应开关在电机轴下面,电机轴由一枚比较长的螺丝锁住,按下复位键,锁电机轴的螺丝会走到感应开关上面,感应开关点亮,电机就会停止
2、第一个按键是复位的
3、第二个按键是每按一次就走四分之一圈

网友A:
这个程序很简单,1、当按动复位开关时步进电机向一个方向转动,当检测到电机轴下的螺丝时停机。2、计算步进电机转一周需要多少个脉冲,这个你可以看你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上的设置,然后除4就是四分之一的脉冲输出量,当按动第二个键时将这个脉冲数发出就可以了。可以交流哦。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B:
这个问题你不用急,先看看这方面的书或视频资料。
关于步进电机是根据上位机(这里指PLC)发的脉冲个数来进行电机转速及电机转动位置的操作。
所以PLC发的脉冲总数是问题的一部分,另外步进电机的设置参数也是影响步进电机转动的一部分,如细分数这个参数。
我的建议是一步一步走,只要不停下,肯定能够做好的。

网友C:
2楼回答的好啊,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