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4-11-11):
我们这有一台埃斯顿的增量型伺服电机,用在折弯机后挡指上,在定位的时候一直定位不准,电机在目标值附近来回摆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是不是伺服驱动器的一些参数没有设置好啊。

楼主:
伺服驱动器的参数?什么参数?能说的详细一些吗?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伺服驱动器的一些参数没有设置好啊。